看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12):
呵呵,简单的继电器开关控制电路呀,为什么上面两个孔和下面两个孔位置不对称呀,上面两个孔位置掉下来了,
不会是故意要那样吧,S1 S2我看了很久,确实位置不水平,LZ调整下

网友B:
单面板,注意把焊盘改大点,否则很容易坏的,
每个焊盘放个普通方块,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孔固定了,我往上加了尺寸

网友C:
哥们练习就好,继电器的电压不高吧?
高电压这个布局,还是强电端的安全间距严重不足。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改怎么分析啊 ,正负 整蒙了,新手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4v 啊,没问题的吧

网友E:
单面的还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