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4.5V转4V的低压差芯片

楼主(2011-10-12):
设计中需要一款4.5V转4V的电源转换芯片,电流要求2A~3A,找了很久把linear和TI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有哪位高手用过这样的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下次最好写明输入的最低和最高电压,这样比较好弄些。别忘了还有老牌的 国半
给你个参考

楼主:
谢谢jjjyufan,这个器件块头好大啊。我的板子一共才30mm x 30mm,把这个往上面一放就出界了。:'(。刚才看了Linear的LT1764a,好像可以做到,而且有16脚TSSOP封装。这个压差主要应该是取决于Dropout Voteage吧,我看LT1764a在2A输出的情况下Dropout Voteage才250mV,应该可以实现4.5转4V的变换的。

网友B:
自己拿MOS搭一个完了,那么费劲

网友A:
国半的网站,自动计算的你看看,我只是给你选择了第一个,后面出来一堆的,你看看是否符合你的体积要求

网友A:
体积不大啊,算上外围 30x30肯定好放的, 况且凌特和国半的价格不是一个档位的

网友C:
如果要算整个方案的PCB面积的话LMZ10503肯定是最小的(这东西我用过,这个电压/电流的转换效率非常高,就是价钱相当的高),LDO的话,算上外围及散热的PCB,估计小不到哪去(板子一共才30mm x 30mm,这么小的板子,用LDO的功耗1.5W,估计温升不好过。)

楼主:
我查了一下LT1764A的 参数为38°C/W ,在常温下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D:
有啊,TOREX有个XC9221就可以做到,要原理图问我:13510846986

网友E:
没有找到

网友F:
没找到BM9165规格书吗?www.bookly.com上有下载的。

网友D:
XC9220/XC9221系列有一个0.9V (±1.5%)参考电压,使用外接分压电阻就可以自由设定输出电压。开关频率为300kHz, 500kHz和1.0MHz,可使用小型外围器件。XC9220系列是PWM控制,XC9221系列是PWM/PFM控制,当负载变轻它能从PWM自动切换到PFM,因而在整个负载范围都能保持高效率。
XC9220/XC9221系列是多用途, 降压DC/DC控制器IC。给该芯片外围配置一个开关管,一个电感,一个二级管和两个电容就可获得一个高效, 稳定的,输出电流高达3A的电源。 可使用低ESR电容比如陶瓷电容作为它的输出电容。
工作电压范围:2.8V~16.0V (绝对最大额定值:18.0V)
输出电压外部设定:0.9(精度±15%)

工作温度:-40°C—+85°C
封装:SOT-25 USP-6C
   如果您要样品的话可以找我:13510846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