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连不上了!

楼主(2011-10-12):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17
Firmware type......................PIC18F
PICkit 3 Connected.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我的piCkit3 连不上哪位帮我看看,什么原因!我的IDE版本8.57. USB驱动还没有,如何更新!

网友A:
1、安装了MPLAB以后会自动安装KIT3的驱动。
2、提示是你没有接上目标器件,可能是你没有正确连接那ICSP的连线或者是目标芯片没有供电,供电方式可以是外部供电或KIT3通过USB给目标芯片供电,当然,用KIT3供电的电流不能太大,一般超过100mA就不建议这样用了。
3、下载最新版的MPLAB,8.57版本老了点。

网友B:
记得上电,最好目标板独立供电。然后,线别接反了。

网友C:
连上啦,只是提示你没有连目标单片机

网友D(2014-05-25):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这个是目标板上没有电源来的。  可以在MPLAB软件指定KIT3给目标板上电压:点Programmer > Settings > Power > Power target circuit form PICKit 3 打上钩,下面填上电压,一般是5V   只要是看芯片,有的是3.3V的。

网友E(2015-01-29):
很明显  没有连接好 把usb接口拔下来 再插入电脑  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F(2015-07-22):
奇怪了, 我在用PICKit3   进入MPLAB 界面后, 一直显示 : 如下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然后就没反应了? 不知为何?

网友G(2015-09-17):
引用 网友A:
1、安装了MPLAB以后会自动安装KIT3的驱动。
2、提示是你没有接上目标器件,可能是你没有正确连接那ICSP的连 ...

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D:
PK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PICkit
3.
这个是目标板上没有电源来的。  可 ...

Programmer 下边找不到Settings 选项是为什么?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I(2015-10-20):
需要设置用kit3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