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矩阵键盘接口设计有问题吗?

楼主:
我不知道键盘哪里出了问题,键盘面板应用到这个电路中时,用一段时间就会坏,按面板按键总是没有反应。但也有大部分是好的,没有坏过,不知是键盘面板加工有问题,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啊。键盘接口图如下:

网友A(2011-10-12):
更换键盘是否还是好的,如果是,那就是键盘的加工有问题
你的键盘是否是薄膜键盘,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是薄膜键盘,内部是导电银浆印的导线,当你撕下不干胶粘贴的时候,有可能银浆断裂,导致用不长。

楼主:
确实是更换新的键盘面板就好了,那对于我的电路设计没有问题吗?
我这个是2*8的矩阵键盘,一般不是键盘的的输入用上拉,输出用下拉,那是不是电路中ROW8和ROW9是不是应该用下拉电阻啊?不知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