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怎么把几张原理图画成一个PCB

楼主(2011-10-12):
(无正文)

网友A:
看PROTEL的例子,建立总图和分图,然后再编译成网络表。

楼主:
怎么建立总图和分图啊,版主来教我下啊,有图更好,谢谢了:handshake

网友B:
Create Sheet from Symbol或者 Create Symbol form sheet......看你是从上而下画图,还是从下往上了,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4楼说的对。不一定在意端口,关键是各sheet上的网络名称要一致,才能做到电气连接。

楼主:
到底怎么弄啊,大家说清楚点我把这贴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