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重枚举不成功

楼主(2011-10-12):
我所用的cy7c68013芯片但是它重枚举时却不成功,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找第二次驱动时找不到。
我从官网上下载的cyusb装到电脑上却用不成,这是为什么呀?请大家帮帮忙了!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成功有错误提示吗,是不是PID和VID错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把PID和VID弄对了?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只是临时用了。

网友B:
没用过,帮顶吧

楼主:
请求帮忙呀!

网友:
你找到对应的INF文件,要改VID和PID都行,最关键的是INF文件里面的各种参数要和你固件程序里面的参数一直,这样才能正确的引导驱动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连刚开始的枚举都不成功,怎么回事呀!以前是可以的,现在不得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