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0805贴片电阻电容请教

楼主(2011-10-12):
0805这样大小的贴片电阻电容,我的焊法是:两个焊盘同时上锡加热,元件往上一靠,电烙铁拿走,元件往往在焊锡的张力下自动定位得很好,效果好且速度快。
今天在焊一批电容时,感觉非常不顺手,不是电容被带歪在一边,就是立起来,甚至干脆被电烙铁带走。现在只好用镊子按着才拿开电烙铁,很是不爽。

温度我选择在350度左右,焊接熟手请指点……

网友A:
都是先焊一边,不过我也焊接得不快.焊接过几十块贴片板子而已

网友B:
0805已经很大了,俺都经常焊接0603

用镊子速度也很快的,先用镊子把所有的都焊接一个脚,然后一起焊接另一个脚,速度很快的。

网友C:
还有种办法,镊子挑点锡膏在焊盘上,放好器件,热风枪吹就好了,一次搞定,速度最快 关键是挑的锡膏多少,自己把握好

网友D:
先将板子上电容封装的一面焊上点焊锡,然后用镊子将电容焊上,最后在焊另一边。

网友E:
先在一个焊盘上锡,然后把电容方上去,烙铁加热,然后再焊另一边,0805的也不小了

楼主:
先焊一边太慢…太慢……太慢………

4楼有新意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靠谱

楼主:
基本上确认是烙铁头的问题,着锡太多。换头后好焊多了。

另外,电阻比电容效果好,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G:
5楼6楼说的对。先在一个焊盘上点上少许焊锡,然后用镊子夹住电容或电阻,烙铁加热焊盘上的焊锡同时抵上电容或电阻,移开烙铁。把板子上所有的0805原件如法**制后,再点焊另一端。多加练习,熟能生巧。

楼主:
Chrome,FireFox都结不了帖……:time:

网友E:
chrome可以结帖的

网友H:
俺是先在一侧焊盘上上锡,然后焊接元件的一头,顺便固定,所有元件都上板后,然后把PCB掉个方向集中焊另一头,手法熟练的话,很快。最好焊的封装是0603。

网友I:
我是点点锡在烙铁头,然后把电容跟在烙铁上放到PCB板上,再另外一边补锡焊接下。

网友J:
哪个顺手来那个

网友K:
看个人爱好,熟能生巧

网友L:
哈哈,偶是焊0402的,我一般是带锡固定一遍,然后拿锡补焊另一边,然后再补固定这边。

楼主:
手工焊接,电烙铁的选择不可小瞧,特别是烙铁头。

那些挂不住锡的头,你赶紧把它人道毁灭,不要让别人看出它原来的模样,扔进垃圾桶。

那些整个头都很容易挂锡的头,如果你心疼它,就把它收到一个角落,焊接大件时再找出来用一用吧。

网友M:
一定要小的,尖的烙铁
不要挂焊锡的那种

网友N:
细喷嘴热风枪+助焊剂就行吧,焊盘上已经有焊锡了,足够
焊盘上抹一点助焊剂,0805定好位, 镊子按住,热风一吹,放大镜下目视检查一下,完事。

楼主:
一定要小的,尖的烙铁
不要挂焊锡的那种
引用 网友M:

这些年基本上很少再使用尖头的电烙铁,一般都是斜切口的,怎么用怎么爽。

网友O:
我和楼主的焊接方法一样,我习惯用刀型头,两头同时焊,效果好看。

楼主:
细喷嘴热风枪+助焊剂就行吧,焊盘上已经有焊锡了,足够
焊盘上抹一点助焊剂,0805定好位, 镊子按住,热风一吹,放大镜下目视检查一下,完事。
引用 网友N:

焊盘上喷的锡是不够固定的,不可取。

楼主:
我和楼主的焊接方法一样,我习惯用刀型头,两头同时焊,效果好看。
引用 网友O:

终于碰到一个同好,哈哈!

网友P(2013-11-08):
身边没有小的 尖的烙铁

网友Q:
刀型烙铁,0201的都可以手工焊接。0402的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用烙铁。

可以不用烙铁?

网友R:
试试这种方法:用胶水点一点放到0805下部,然后用焊锡丝和烙铁,直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