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A3140运放温漂及工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1-10-12):
CA3140运放温漂:对采样电阻100M,吹口气都能引起输出极大的抖动;
工频干扰问题,供电电源是纹波系数小的朝阳开关电源,但是还是有50hz的工频震荡和毛刺输出。
大家有何建议,谢谢

网友A:
相当奇怪的设计。

1、输入端为何要用100M欧之大的电阻?这么大的电阻,运放输入电流在其上的压降必定较大,电阻的温度系数不可能为零,电阻稍有变化,输入电流产生的压降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明显是个一阶低通滤波,不能用较小的电阻和较大的电容?
2、CA3140的失调和失调温度系数都比较大,为何不使用失调小温度系数小的精密运放?输入端时间常数约50ms,为何要用单位增益带宽比较高的CA3140?
3、整个电路增益并不高,为何不减少运放数,三级合成一级?
4、电路中共有三处一阶低通,其时间常数错开相当大,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