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 简单的 LED点亮问题!

楼主(2011-10-12):
LED点亮问题!
/*LED ON*/
    LED_Status_Set(1);

/*LED OFF*/
    LED_Status_Set(0);

* Function Name  : LED_Status_Config
void LED_Status_Set(uint8_t set_led)
{
    /*'0' LED OFF;'1' LED ON*/
if(set_led>0)
{
     GPIOC_DOUT &= ~(1<<3);
}
else
{
     GPIOC_DOUT |= 1<<3;
}

* Function Name  : LED_Status_Set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ED_Status_Set(uint8_t set_led)
{
    /*'0' LED OFF;'1' LED ON*/
if(set_led>0)
{
     GPIOC_DOUT &= ~(1<<3);
}
else
{
     GPIOC_DOUT |= 1<<3;
}

就这么个简单的程序管脚总是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IO口设置好状态没.

楼主:
LED_Status_Config 这个 就 是 呀,我 上面 的 序只有2步

网友A:
你看到config的函数了,我没看到,只看到注释里有config

楼主:
void LED_Status_Config(void)
{
    /* Configure GPIOC 3 OUTPUT */
        GPIOC_PMD &= ~(3<<6);
        GPIOC_PMD |= 1<<6;
//哦匆忙之间复制错了!估计是编辑环境没建好,我继续.

网友A:
告诉你个好办法,直接看PIN的值和DOUT的值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再检查下设置和硬件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 Configure GPIOA 15 INPUT */ GPIOA_PMD &= ~(3<<30); 编译后总出现

楼主:
按道理应该是移到31位和30位,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警告?

楼主:
所以我们用其他方式移位所以出错,现在改成还是移30虽然出现警告但是成功了!

网友B:
貌似多试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