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heet的这句话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2):
如图,什么是Complementary signal、True
什么是low-power differential push-pull
什么是Greyhound" clock

等待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BAIDU上搜啊?

网友A:
Device Commutation 器件换流Direct Current Control 直接电流控制Dis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电流)断续模式displacement factor 位移因数distortion power 畸变功率double end converter 双端电路driving circuit 驱动电路electrical isolation 电气隔离fast acting fuse 快速熔断器fast recovery diode 快恢复二极管fast revcovery epitaxial diodes 快恢复外延二极管fast switching thyristor 快速晶闸管field controlled thyristor 场控晶闸管flyback converter 反激电流forced commutation 强迫换流forward converter 正激电路frequency converter 变频器full bridge converter 全桥电路full bridge rectifier 全桥整流电路full wave rectifier 全波整流电路fundamental factor 基波因数gate turn-off thyristor——GTO 可关断晶闸管general purpose diode 普通二极管giant transistor——GTR 电力晶体管half bridge converter 半桥电路hard switching 硬开关high voltage IC 高压集成电路hysteresis comparison 带环比较方式indirect current control 间接电流控制indirect DC-DC converter 直接电流变换电路insulated-gate bipolar transistor---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ntelligent power module---IPM 智能功率模块integrated gate-commutated thyristor---IGCT 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inversion 逆变latching effect 擎住效应leakage inductance 漏感light triggered thyristo---LTT 光控晶闸管line commutation 电网换流load commutation 负载换流loop current 环流三绕组变压器:three-column transformer ThrClnTrans双绕组变压器:double-column transformer DblClmnTrans电容器:Capacitor并联电容器:shunt capacitor电抗器:Reactor母线:Busbar输电线:TransmissionLine发电厂:power plant断路器:Breaker刀闸(隔离开关):Isolator分接头:tap电动机:motor(2) 状态参数有功:active power无功:reactive power电流:current容量:capacity电压:voltage档位:tap position有功损耗:reactive loss无功损耗:active loss功率因数:power-factor功率:power功角:power-angle电压等级:voltage grade空载损耗:no-load loss铁损:iron loss铜损:copper loss空载电流:no-load current2) 阻抗:impedance正序阻抗:positive sequence impedance负序阻抗:negative sequence impedance零序阻抗:zero sequence impedance电阻:resistor电抗:reactance电导:conductance电纳:susceptance无功负载:reactive load 或者QLoad有功负载: active load PLoad遥测:YC(telemetering)遥信:YX励磁电流(转子电流):magnetizing current定子:stator功角:power-angle上限:upper limit下限:lower limit并列的:apposable高压: high voltage低压:low voltage中压:middle voltage3) 电力系统 power system发电机 generator励磁 excitation励磁器 excitor电压 voltage电流 current母线 bus变压器 transformer升压变压器 step-up transformer高压侧 high side输电系统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输电线 transmission line固定串联电容补偿fixed series capacitor compensation稳定 stability电压稳定 voltage stability功角稳定 angle stability暂态稳定 transient stability电厂 power plant能量输送 power transfer交流 AC装机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电网 power system落点 drop point开关站 switch station双回同杆并架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变电站 transformer substation补偿度 degree of compensation高抗 high voltage shunt reactor无功补偿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故障 fault调节 regulation裕度 magin三相故障 three phase fault故障切除时间 fault clearing time极限切除时间 critical clearing time切机 generator triping高顶值 high limited value强行励磁 reinforced excitation线路补偿器 LDC(line drop compensation)机端 generator terminal静态 static (state)动态 dynamic (state)单机无穷大系统 one machine - infinity bus system机端电压控制 AVR电抗 reactance电阻 resistance功角 power angle有功(功率) active power无功(功率) reactive power功率因数 power factor无功电流 reactive current下降特性 droop characteristics斜率 slope额定 rating变比 ratio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电压互感器 PT分接头 tap下降率 droop rate仿真分析 simulation analysis传递函数 transfer function框图 block diagram受端 receive-side裕度 margin同步 synchronization失去同步 loss of synchronization阻尼 damping摇摆 swing保护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4) 电阻:resistance电抗:reactance阻抗:impedance5) 电导:conductance电纳:susceptance导纳:admittance6) 电感:inductance电容: capacitance
分享下。。。。。。。。。。。。。。。。

网友B:
Complementary signal:互补信号
low-power differential push-pull:低功耗差分推挽
Greyhound clock:灰狗时钟(可以高速动态调节和切换时钟的一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