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99se 特殊黏贴问题

楼主(2011-10-12):
(无正文)

网友A:
先放置一个编号为1的焊盘 然后复制
然后特殊粘贴选择 阵列 输入多少个 起始编号 XY 间距多少,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victory:

楼主: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焊盘都已经画好,我要是批量修改编号,并使编号自动排序,可有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