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下面这个图的PCB封装该怎么画

楼主(2011-10-12):
这是一个 Radio Tuner 的 IO 封装,在 正视图上布线,下面 23 脚的封装该如何画?

网友A:
就是一排插针啊 针0.5mm 间距2mm 焊盘可以做0.8 1.2(椭圆y轴方向大点)
参考你的图下方就可以画封装了

网友B:
封装如何画, 其实关键点: 把跟pcb 相关的部分的尺寸位置弄正确了就行了.
1. 焊盘, 表面的还是通孔的, 相对位置.
2. 安装孔. 要伸到 PCB 里的部分. 要在准确的位置开孔(槽).
3. 画个外形, 以避免跟其他元件安装到 pcb 时发生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