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常用的快恢复肖特基整流二极管选型

楼主(2011-10-12):
请大家给介绍下常用快恢复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在电子市场都能买到的,质量不能太次。电压从几十伏-1000伏,电流1A-5A。
    SB180,SB550怎么样?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是两个不同系列的

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达不到1000V,
耐压能达到1000V就不是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最高就是200V

常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就是1N5817 1N5819 这两个都是1安培
还有1N5822是3安培,

另外常用快恢复二极管是FR107  FR307

比FR307快一点的就是HER307

电流大一点的就是仙童的RHRP840

现在时尚流行碳化硅 SiC  BYV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