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有限状态机

楼主(2011-10-12):
 它对数字系统的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限状态机是指输出取决于过去输入部分和当前输入部分的时序逻辑电路。一般来说,除了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外,有限状态机还含有一组具有“**”功能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的功能是**有限状态机的内部状态,它们常被称为状态寄存器。在有限状态机中,状态寄存器的的下一个状态不仅与输入信号有关,而且还与该寄存器的当前状态有关,因此有限状态机又可以认为是组合逻辑和寄存器逻辑的一种组合。其中,寄存器逻辑的功能是存储有限状态机的内部状态;而组合逻辑又可以分为次态逻辑和输出逻辑两部分,次态逻辑的功能是确定有限状态机的下一个状态,输出逻辑的功能是确定有限状态机的输出。
编辑本段分类  在实际的应用中,根据有限状态机是否使用输入信号,设计人员经常将其分为Moore型有限状态机和Mealy型有限状态机两种类型。1 Moore型有限状态机 其输出信号仅与当前状态有关,即可以把Moore型有限状态的输出看成是当前状态的函数。2 Mealy型有限状态机 其输出信号不仅与当前状态有关,而且还与所有的输入信号有关,即可以把Mealy型有限状态机的输出看成是当前状态和所有输入信号的函数。
编辑本段编程  Finite State Machine:
  有限状态机(FSM)或有限状态自动机或简称状态机,是表示有限个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
  间的转移和动作等行为的数学模型.
  简单说明一下,可以这样理解,系统的行为如果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其工作不同,并
  且行为可以分成所谓的有限的状态以及不重叠的程序块时,系统显现出了状态行为。
  这其实说明了两件事情,如果是状态机(这篇**所说的状态机是FSM的简称),肯定体现
  了两点:首先是离散的,然后是有限的。
  State:
  状态这个词有些难以定义,状态存储关于过去的信息,就是说它反映从系统开始到现在时
  刻的输入变化。
  Actions & Transitions:
  转换指示状态变更,并且用必须满足来确使转移发生的条件来描述它。
  动作是在给定时刻要进行的活动的描述。有多种类型的动作:
  1).进入动作
  在进入状态时进行
  2).退出动作
  在退出状态时进行
  3).输入动作
  依赖于当前状态和输入条件进行
  4).转换动作
  在进行特定转换时进行
  Guards:
  检测器出现的原因是为了检测是否满足从一个状态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条件。
  Event:
  事件,又见事件,笼统说来,对系统重要的某件事情被称为事件。
  恩,就这些了,有些迷惑么:),恩,我们来理清一下思路:先从事件说起,事件是有生命
  的,它经历:
  1).被产生(被接受,等待被处理,一般放入事件队列)
  2).被分发(从事件队列取出,分发到响应的状态机处理)
  3).死亡(当状态机处理了该事件,它随之死亡)
  从一个状态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被称为状态转换,而引起它的事件称为触发事件.(可以看
  到,不是所有的事件都会引起状态的转换).
  提到状态转换,不能不提及检测器(Guards),只有当检测器的值为TRUE时候,才能启动转
  换

网友A(2011-11-24):
原来和状态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