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10-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与不同输出电压的电源不能并联是一回事。对交流而言还存在相位问题。

网友B:
to LZ:

要看信号源类型,电流源可以,但电压源不行。

楼主:
那为什么信号后端各串联一个电阻后就能连接呢·

网友A:
串联电阻后就不是电压源了。

网友C:
若是电压源,两信号数值就有不一样的情况,加一个电阻可以把电压信号调成相同

网友D:
也有例外。比如,在集电极开路的电路中,两路相同信号输出可以直接连接成一点后供后级使用如LM119,但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