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 PCLK时钟

楼主(2011-10-12):
请教各位,M0516外设模块时钟是不是可以独立的选择时钟源,那么驱动库里为什么没有IIC和SPI的时钟选择函数(UART PWM timer就有),但是他们也是挂在APB上的。如果各个外设模块可以独立选择时钟源的话,那PCLK这个时钟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M0电路框图都很范范,看不出细节问题,比较困惑。。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探讨!!谢谢!

楼主:
没有人来帮忙解答吗。。。。:Q

网友:
I2C 和 SPI 的时钟不能选择,只能使用PCLK,UART PWM timer可以通过寄存器CLKSEL来选择不同的时钟源。
可以去看芯唐的手册95页上面的时钟发生器框图,上面画的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