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低通滤波器吗?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1-10-12):
大家好:

麻烦请看一下以下这个电路,它是用在手持式 LCR 表上的,可以将 0_CLK 的方波转成正弦波输出,

F-S=0,开关切到上面的时候通过 120HZ,
F-S=1,开关切到下面的时候通过 1KHZ,

因此这台 LCR 表有两个测试频率,

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大家:

(1)例如 R200 和 R201 这两个分压电阻是什么作用?

(2)截止频率如何计算?我在一般的书上找不到这种电路结构,我推测它可能是低通。

以上有错的话欢迎先进指正,谢谢。

网友A:
考虑F-S选通5以2的情况,利用戴维南等效原理将输入CLK以及R200,R201等效为Vin Rin,则Vin=Vclk*R201/(R201+R200),Rin=R201//R200;
假设4053的4脚电压为v1有
(vin-v1)/rin+(0-v1)*c200*s+(vout-v1)*c201*s=0
(v1-0)/c200+vout/r204=0
a =

[                1/rin, -1/rin-c200*s-c201*s]
[                    0,               c200*s]

b=[-c201*s*vout;-1/r204*vout]
x=inv(a)*b
vin= -rin*c201*s*vout-(1+c200*s*rin+c201*s*rin)/c200/s/r204*vout
H(s)=vout/vin=-c200*s*r204/(rin*c201*s^2*c200*r204+1+c200*s*rin+c201*s*rin)
由H(s)可以得到这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中心频率为f0=1/(2*pi*sqrt(Rin*c201*c200*r204))=122.9833Hz

楼主:
兄台好厲害啊!居然算得出來,原來是帶通,感謝您。

楼主:
我代了这个公式下去算的结果:

F-S=0时
Rin=R200//R201=32.02K
f0=1/(2*pi*sqrt(Rin*C201*C200*R204)
   =1/(2*pi*sqrt(32.02K*10nf*10nf*523K)
   =123.05Hz(和上面的结果有少许出入)

F-S=1时
Rin=R202//R203=3.89K
f0=1/(2*pi*sqrt(Rin*C201*C200*R205)
   =1/(2*pi*sqrt(3.89K*10nf*10nf*64.9K)
   =1002.17Hz(约等於1KHZ)

再次谢谢兄台!

网友B:
:)那滤波出来后,正弦失真是多少?计算过吗?

楼主:
没有耶,我都是看波形还可以就直接用了,
但我发现要三级带通滤出来的正弦波会比较好看。

网友B:
建议LZ翻翻书,回忆,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