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是啥电阻电容?

楼主(2011-10-12):
电阻精度1%,4M 肯定是个高压电阻  电容是NPO 2.2p  3KV耐压值 就是不知道是啥子厂家生产的  肯定是国外的,图片如下:,

网友A:
NPO电容,电容上已标明了,它是常用的具有温度补偿特性的单片陶瓷电容器

楼主:
能否看出厂家呢?高压电阻 温度系数又做的好的 不知哪家做的好?

网友A:
MG717 4M 电阻资料网址:http://www.soiseek.com/ETC/MG717/datasheet.htm

NPO电容资料如下

网友A:
其实这些资料在google上搜索,就能找到。至于厂家,最好国外原厂生产的,需要更多的资料,你可到google上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