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模块中,输出电容与输出电流的定量公式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在ericsson和vicor这些的大厂的电源模块的datasheet中均看到这个描述 :

As a “rule of thumb”, 100μF/A of output current can
be used without any additional analysis.

里面提到每负载电流1A,就放置1个100uF的电容,这个是怎么得来的了?

另外,这个100uF/A是否适用于所有的直流电源中,只要看负载电流多大,就可以估算输出电容的值?

网友A:
经验值  基本适用  那话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经验值,他是不想告诉你怎么算的,有几个原因,第一,计算的公式复杂,还需要结合到电容生产商方面的资料,第二,计算出来的值误差比较大,因此他就给一个经验公式你,免得你自找麻烦,呵呵
1# lisong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