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电路,自己看了半天没弄懂

楼主(2011-10-12):
ub=5V时  N6的集电极电压为0   ub=0时  N6的集电极大概十几V   打开后面电路的功率管      主要是不懂T9怎么工作的。 边上的电阻A6干嘛的

网友A:
ub=0时  N6的集电极电压为0   ub=5V时  N6的集电极大概十几V   打开后面电路的功率管      主要是不懂T9怎么工作的。
引用 楼主:

ub与T6集电极电压的关系说反了吧?

网友B:
UB=0时,N5导通,导致T9基极低电平,T9导通,N6输出高电平。

网友C:
我怎么感觉当UB为低电平时,N5导通,T9导通,N6截至,集电极是高电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写错了  改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恩  写错了  改了
引用 楼主:

那这就很好理解了,信号从一个三极管追踪到另一个三级管,从两个回路去追踪结果要一致:
UB->T5_E ->T5_C ->T9_B ->T9_C->T6_C,
UB->T6_B->T6_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工作原理理解了   但是你说的几句话看起来很高深   不知道反应的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网友D:
可能是h桥的一半

网友E:
不知VCC输入电压多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VCC应该是5V。UB是5V的时候,N5截止,T9截止,N6饱和导通,从外面“挽”电流;
UB是0V的时候,N5导通,T9饱和导通,N6截止,向外面“推”电流。这是推挽吧。

网友G:
A6基极偏置电阻

网友H:
A6是偏置电阻

网友I:
A6提供偏置以使N9射节点正向偏执导通,当ub=5时,N5,N9截止,,6导通,当ub=0时 N5,n9导通,n6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