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X

楼主(2011-10-12):
pi, ev, IO, gp, GPIO
飞思卡尔的开发包 提供了两个选项
Preconfig Min Profile
FSL gnome release package

第一个选项没有编译GTK gstreamer 和X11
第二个选项编译后又太大了。
我只需要能运行GTK的最小配置。所以选择了第一个选项。然后./ltib -c
添加了GTK,gstreamer X11

而且由于我的板子上不是矩阵键盘。是接到GPIO的按键。所以我修改了程序。添加了GPIO BUTTON的定义

#if defined(CONFIG_KEYBOARD_GPIO) || defined(CONFIG_KEYBOARD_GPIO_MODULE)

static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mx23evk_gpio_buttons[] = {
        {
                .gpio                = MXS_PIN_TO_GPIO(PINID_SSP1_DETECT),
                .type                = EV_KEY,
                .code                = KEY_A,//KEY_VOLUMEUP,
                .desc                = "SW105",
                .active_low = 1,
                .wakeup         = 1,
        },

        {
                .gpio                = MXS_PIN_TO_GPIO(PINID_SSP1_DATA0),
                .type       = EV_KEY,
                .code                = KEY_B,//KEY_UP,
                .desc                = "SW108",
                .active_low        = 1,
                .wakeup     = 1,
        },
        {
                .gpio                = MXS_PIN_TO_GPIO(PINID_SSP1_DATA1),
                .type       = EV_KEY,
                .code                = KEY_C,//KEY_DOWN,
                .desc                = "SW107",
                .active_low        = 1,
                .wakeup     = 1,
        },
        {
                .gpio                = MXS_PIN_TO_GPIO(PINID_SSP1_DATA2),
                .type       = EV_KEY,
                .code                = KEY_D,//KEY_VOLUMEDOWN,
                .desc                = "SW106",
                .active_low        = 1,
                .wakeup     = 1,
        },
        {
                .gpio                = MXS_PIN_TO_GPIO(PINID_SSP1_CMD),
                .type       = EV_KEY,
                .code                = KEY_E,//KEY_ESC,
                .desc                = "SW109",
                .active_low        = 1,
                .wakeup     = 1,
        },

};

static struct gpio_keys_platform_data mx23evk_gpio_button_data = {
        .buttons        = mx23evk_gpio_buttons,
        .nbuttons        = ARRAY_SIZE(mx23evk_gpio_buttons),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mx23evk_gpio_button_device = {
        .name                = "gpio-keys",
        .id                = -1,
        .num_resources        = 0,
        .dev                = {
                .platform_data        = &mx23evk_gpio_button_data,
        }
};

static void __init mx23_init_gpio_keyboard(void)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mx23evk_gpio_button_device);
}

int __init mx23_device_init(void)
{

        ..........
        ..........
        //在设备初始化的地方添加了调用
        mx23_init_gpio_keyboard();

        return 0;
}

然后配置内核驱动

  --- Keyboards
  <*>   GPIO Buttons

程序下载运行启动的时候显示
input: gpio-keys as /class/input/input0
input: mxs-kbd as /class/input/input1
input: MXS touchscreen as /class/input/input2

证明按键驱动已经加载。并且添加打印信息也证明按键按下时执行到了gpio_keys.c static void gpio_keys_report_event(struct work_struct *work)这个函数。而且
input_event(input, type, button->code, !!state);这个函数内部执行有效按键检查也通过了。

static void gpio_keys_report_event(struct work_struct *work)
{
        struct gpio_button_data *bdata =
                container_of(work, struct gpio_button_data, work);
        struct gpio_keys_button *button = bdata->button;
        struct input_dev *input = bdata->input;
        unsigned int type = button->type ?: EV_KEY;
        int state = (gpio_get_value(button->gpio) ? 1 : 0) ^ button->active_low;
        /*inkfish debug*/
        printk(KERN_INFO "%s %s %d\r\n", __FILE__, __FUNCTION__, __LINE__);
        printk(KERN_INFO "type=%d, button->code=%d, state=%d\r\n", type, button->code, state);
        input_event(input, type, button->code, !!state);
        input_sync(input);
}

void input_event(struct input_dev *dev,
                 unsigned int type, unsigned int code, int value)
{
        unsigned long flags;

        if (is_event_supported(type, dev->evbit, EV_MAX)) {
                /*inkfish debug*/
                printk(KERN_INFO "%s %s %d\r\n", __FILE__, __FUNCTION__, __LINE__);

                spin_lock_irqsave(&dev->event_lock, flags);
                add_input_randomness(type, code, value);
                input_handle_event(dev, type, code, value);
                spin_unlock_irqrestore(&dev->event_lock, flags);
        }
}

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如何设置X启动的时候能正确的加载按键驱动。

Xfbdev -keybd gpio-keys,,device=/dev/input/event0
(EE) XKB: Couldn't open rules file /usr/share/X11/xkb/rules/base
(EE) XKB: No components provided for device Virtual core keyboard
Couldn't find keyboard driver gpio-keys
这样执行的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