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开关式滤波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10-12):
下面的 MAX293 低通滤波器 IC 可将方波转成正弦波,
例如在 CLK_0 这一脚输入一个 50KHZ 的方波,
然后在 SIN_CLK 端输入 5MHZ 方波的话,
在 SIN_OUT 端就会得到如图右边的正弦波,
也就是说 Clock 要大于滤波频率 100 倍,
不过它滤出的正弦波非常漂亮,加入到 LCR 表的电路测量时结果也很准确。
不晓得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和传统的运放组成的低通有什么不一样?

另外一个问题,
像我现在想用滤波器 IC 来产生一个 200KHZ 正弦波
的话
这颗 IC 是 MAXIM 公司的,
请问有人用过其他系列不用到 100 倍差频的滤波器吗?

谢谢。

网友A:
唉,我是搞无源滤波器.不过我感觉开关式滤波器的噪声太大

楼主:
自己推一下,请各位给点想法吧。

楼主:
请大家发表一下想法吧,小弟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