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EKK板与我们做的板有啥不同?????

楼主(2011-10-12):
如果用EKK-BOARD的友人用的熟悉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平时画板和TI的BOARD有什么区别吗?
我先抛砖引玉哈:
如果你用EKK板的按键你会发现,EKK板的KEY全是直接连的GND,而我们用KEY的时候,一般采集的时KEY上的下降沿脉冲,那么默认上电复位后,KEY连接的GPIO的状态不是HIGH LEVEL,我们有不同的配置方法,我们作伴会将每个KEY上啦3.3加个电阻,对于这种方法,我们配置位STD。然而,EKK板上由于无上啦的,所以要配置位弱上啦了。。也就是WPU。。。。。。。

期待你们的表现了---------------------------等等等等。。。。。

网友A:
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按键没接上拉电阻  唉老了

网友B:
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按键没接上拉电阻  唉老了
引用 网友A:
:L

楼主:
呵。。。。。难道就没有其它的了吗?比如TI这么做与我们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我觉得EKK主要在于实现功能,其他方面如可靠性等不需要考虑得特别完善。
而我们做产品的话需要考虑更多一些,当然是需要投入更多成本的。
毕竟目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