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大叔回来了请进)请教开关电源原边 D1的 作用和类型

楼主(2011-10-12):
(无正文)

楼主:
我看一般 都  原边 吸收 电路 中都有  电容电阻 作为 吸收 变压器的 反电势  而这个电路中却都是  二极管 疑惑中  400多V的电压 产生的  尖锋脉冲 不会把  二极管烧坏么?

楼主:
这个是网上的 电路图

网友A:
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B:
3楼图中不是有个二极管D2么?首帖图中D1作用与3楼图中D2完全相同。
替代3楼图中R2C4的,是首帖图中D2D3两支稳压管。
这部分电路,目的是释放反激变压器漏感储能。

网友C:
RCD吸收怎么娈成这个样子的了?

这个中释放反激变压器漏感储能给谁?二个160V的够不够?

网友D:
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E:
RCD吸收怎么娈成这个样子的了?

这个中释放反激变压器漏感储能给谁?二个160V的够不够?
引用 网友C:

给谁?
还不是这两个二极管

网友C:
给这二个稳压二极管有什么用?吸收掉?存起来?
RCD的作用?

楼主:
请问6楼 2种方法 那种好啊?

楼主(2012-03-09):
蚂蚁 大叔 不是 回来了么 ?  呼唤 蚂蚁 大叔

网友F:
用TVS, 轻载情况下的效率比RC高

楼主:
那请问 蚂蚁 在设计开关电源的 时候  D1的选取 有什么 要求啊!

网友F:
要看情况,如果有CCM的情况,那么一定要用超快恢复管,DCM条件下则是1N4007都可以用上去。
微功率的DCM,用1N4007还有一个好处,可降低对EMI组件的要求。

网友F:
不同的用法需要不同的RC吸收,俺3.23-3.25北京之行,便是重点与电源界朋友们讨论《开关电源中的RC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