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H1969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

楼主(2011-10-12):
第一眼看,我会说是电压反馈,但是有高人说是电流反馈,我再想下:R3和R4串联也可以看作是输出的负载,那么可以认为反馈信号是Tr4发射极从输出取走了一部分电流呀那就应该是电流反馈了呀。这个电路是电路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我很迷茫,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最简单的判别方法:
负载短路掉,反馈仍存在的是电流反馈,反馈消失的是电压反馈。
自己判断一下那位“高人”有多高。

楼主:
那就是电压反馈了

网友B:
JLH1969是CFB反馈,反馈的信号电流参与到输入管的发射极电流,
因为一般电路输入管静态电流是固定的,对后级电容充电的最大速率也是固定的,因此SR受限制,
而CFB电路,反馈信号电流直接参与到输入管电流,输出信号增大,输入管的电流也同步增大,对后级电容充电速率也增大,因此SR可以很高。这就是一般CFB电路频带宽的原因。

CFB是直译是电流反馈,但和中国教科书的电流反馈完全不同的概念。容易混,所以一般人称之为‘电流模’反馈。按中国教科书反馈的分类法,CFB仍旧是电压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那位在帖子里说是电流反馈的是一位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原来只是概念上的不一样。
locky_z兄,以前好像看过您介绍单电源运放的帖子,很不错

楼主:
是像电流反馈型运放,国内教科书也应该是电压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