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中如何自己写头文件

楼主(2011-10-12):
在avr单片机中,用iic编程自己怎么写头文件?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给提供吗?

楼主:
iic?
引用 网友A:

iccavr6.31A编译器

网友B:
1、ASM可以直接用官方studio中的头文件。
2、C的话,应该在ICC的安装目录下已经给了头文件的吧!

楼主:
1、ASM可以直接用官方studio中的头文件。
2、C的话,应该在ICC的安装目录下已经给了头文件的吧!
引用 网友B:

我想自己练习写自己的头文件,比如我现在正做了一个1602显示程序,我想把它做为头文件以后好自己方便引用,请帮忙指导!

网友B:
这是一个函数,写完函数的接口即可。

楼主:
这是一个函数,写完函数的接口即可。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写一个头文件的具体步骤不?

网友C:
首先在存放C文件的目录下 建立一个h文件(就是TXT重命名为.h即可)然后向h头文件里编写你要添加的代码,最后只需在你需要用的C文件里 #include你的头文件名即可”,

楼主:
谢谢了 本人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本人安装过两次icc软件,把头文件写在以前卸除的文件里面去,所以icc找不到,谢谢各位的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