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代码如下:
assign crc_next=data^crc[14];
assign crc_tmp={crc[13:0],1'b0};

//crc校验

请教:为何输入数据要和crc[14]进行异或?能否给出详细的介绍,谢谢

网友A(2012-12-02):
我也在想为什么了,大侠们指点一线

网友B:
这一个就是一个经验。
应该能够推到出来。
我没有那个能力。

网友C:
模二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