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差、协方差与相关系数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1-10-12):
某传感器输入和输出的比例关系如下:

物理量mR输出电压V 灵敏度V/mR
0.3190.320 1.004
0.4200.4080.971
0.6340.5840.922
0.7800.7120.913
0.9680.8800.919

很奇怪的是这个传感器的灵敏度随着输入的增加在不断减小,但是美国专家拿到这数据以后说是线性度非常好,用Excel计算物理量和电压的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确实是99.99%,查了一下这相关系数等于协方差除上两组数据的标准差。我现在最疑惑的就是相关系数这个东西的物理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灵敏度一直在发生变化而线性度却很好???

网友A:
什么传感器,,,光敏传感器?光电传感器?。。。。。。。。。。。。。。。。。。。

网友B:
我来说句供参考:
传感器,总的来说最终是要变为电压或电流信号,然后送AD采样,给MCU处理,
看你这组数据,你可以看到随着物理量的增加,输出电压也在增加,说明这个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应该是个线性的增长。尔对于这种线性的传感器,主要考量的就是线性度。也就是你的灵敏度 V/MR 。可以相加,取平均值,这5组数据的平均值还达不到99.99% 当然,也许是数据不够多。

楼主:
完全是同一个传感器,测试条件有变化,输入的频谱范围与主楼不一样,结果输入越大灵敏度越高,与主楼的结果完全相反,结果算出来的相关系数也是99.99%!!!也就说线性度仍然是完美的,我都快崩溃了。这个相关系数和线性度到底是什么意义???

物理量mR输出电压V 灵敏度V/mR
0.427
0.3960.928
0.5310.5000.942
0.6500.6230.973
0.8200.8160.995
1.0251.0401.015

网友C:
你问美国专家如何计算的到99.99%不就行了么……?

是不是你买了美国专家的传感器,把测试结果发给美国专家,美国专家说"Very OK"……:lol

楼主:
这两个表用脚后跟看都不是线性的,但是美国专家说是线性的,还很完美,他说的计算方法就是相关系数的公式,这个函数Excel带的,算出来的结果也都是99.99%,不理解就在这里了。这个传感器是我做的,我现在怀疑用来标定物理量的传感器(我的和美国方面的型号是一样的),和这个传感器频响曲线不一样,所以要用相关系数公式来判断线性度,但是物理意义目前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D:
to LZ:

“相关系数”反映的是两组数据的相关性(不是线性性),它是一个统计数据,其值落在-1和1间。靠近1的称为正相关,而靠近-1的称为负相关。两头不靠落在中间的(0附近)则是不相关(即没什么关系)。

相关性能达到99.99%的(即0.9999)确实是相当不错的,这说明两组数据具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这不等于在“点”上没有误差。

网友E:
楼主可能把“正比”和“线性”搞在一起了。
“正比”和“线性”可是两回事。

楼主:
楼主可能把“正比”和“线性”搞在一起了。
“正比”和“线性”可是两回事。
引用 网友E:

那请教一下线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D:
to 9L:

去查“线性度”便知。

楼主:
to 9L:

去查“线性度”便知。
引用 网友D:

线性度是用实测的检测系统输入-输出特性曲线与拟合直线之间最大偏差???

可是我那两个表都不可能是直线哦。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相关系数???

如果用“线性度 相关系数”去搜,结果还是相关系数那一套,还是看不懂。

标注差看懂了,就是距离平均值的程度,协方差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不搞懂协方差,相关系数看来是明白不了了。

网友F:
这个应该和传感器的特性有关系。
如果没有搞清楚传感器的基本原理,乱猜数据是没意义的。

网友G:
可以把传感器的相关资料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H:
我帮LZ有mathematica计算了一下:

老外说的可能是这个系数:RSquared -> 0.999717

网友H:
说实话,虽然我也不知道RSquared是什么意思,不过没关系,我就做了个完全线性的数据再分析:

可知,RSquared=1是最理想的,而上面你的数据是0.999717,顺便说,老外吹牛了,
因该是99.9717%!:lol

网友H:
相关系数 就是相似程度 举个例子 你换一段正弦波 他和自己的自相关系数等于1,因为它俩本来就是相同的,如果你添加1%的噪声 再计算那就是相关习数就是99%。你的那两个表中物理量和电压的相关系数都是99.9%,线性度当然好了,也就是灵敏度基本可以画成一条直线了啊。另:RSquare是均方根

网友H:
R-square(确定系数)
在讲确定系数之前,我们需要介绍另外两个参数SSR和SST,因为确定系数就是由它们两个决定的
(1)SSR:Sum of squares of the regression,即预测数据与原始数据均值之差的平方和,公式如下

(2)SST:Total sum of squares,即原始数据和均值之差的平方和,公式如下

细心的网友会发现,SST=SSE+SSR,呵呵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我们的“确定系数”是定义为SSR和SST的比值,故

其实“确定系数”是通过数据的变化来表征一个拟合的好坏。由上面的表达式可以知道“确定系数”的正常取值范围为[0 1],越接近1,表明方程的变量对y的解释能力越强,这个模型对数据拟合的也较好

楼主:
相关系数 就是相似程度 举个例子 你换一段正弦波 他和自己的自相关系数等于1,因为它俩本来就是相同的,如果你添加1%的噪声 再计算那就是相关习数就是99%。你的那两个表中物理量和电压的相关系数都是99.9%,线性度当 ...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和输出无论如何都画不出一条直线,你看灵敏度那一列的数字就知道了。

网友H: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和输出无论如何都画不出一条直线,你看灵敏度那一列的数字就知道了。
引用 楼主:

你的灵敏度计算方法是错的,还有个offset你没考虑!

网友I:
相关系数=1,可以通过线性函数y=kx+b修正到标准表相同值,越接近1,两只表越相似,尽管灵敏度不一样,但可修正到误差很小,而且修正的参数(k,b)是固定的,与测量值没有关系,只与测量表有关,如果相关系数很小,接近0那么要不无法修正,要不是非线性的,需要查表或特殊函数计算后修正到标准表测量值。(x,ce

网友H:
我认为sensor最重要的是输出要稳定,是否线性不是最重要的。
很多sensor也都不是线性的,照样广泛地使用。

网友J:
从上面推导的公式可以看出来,
当r=0时,min(e)最大,可以说y完全不能用a*x+b表示,所以说完全不相关,
当r^2=1时,min(e)为零,可以说y完全可以用a*x+b表示,所以说完全相关.
当r<0时,a<0,所以就叫负相关.
当r>0时,a>0,所以就叫正相关.
可以相关系数不仅与a有关,而且与b也有关系.
而LZ出现的问题就在于完全将相关系数等同于a.
实际上LZ所说的灵敏度就是a,a≠y/x,而是a=(y-b)/x,
所以用最小二乘法先求出b=-0.0730;
a=(y+0.073)/x为
1.0984
    1.0791
    1.0708
    1.0841
    1.0859
上面才是灵敏度,不会出现LZ说的灵敏度越高的情况.

楼主:
19楼一语提醒梦中人,分析了一下手中的海里数据,确实是没考虑offset。
22楼的公式算是彻底搞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E:
23楼:
没有offset,那是正比。考虑offset,叫做线性。
画出图来看看最清楚。正比必须过原点,线性不必。

网友H:
其实offset就是拟合结果中0次项的系数,灵敏度就是1次项的系数。
拿第一个数据来说,Offset就是0.0447886,灵敏度就是0.858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