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不运行了

楼主(2011-10-12):
用的是ST的一款单片机STM8S103F3,程序写进去以后,仪器运行正常,各个功能检测正常。就放起来了。可当十一长假过来后,再通电发现不运行了。没发现任何其它问题,重新烧录程序,又运行正常,存放一天后,发现又不运行了。感到有点奇怪劳烦大侠们给指点下子!

网友A:
有这等事,,,,,,,难道程序受潮了,,一晚上就蒸发了?你得打电话问问老妖!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ST不是STC,所以问老妖也不管

网友B:
1、先找软件有没有BUG。
2、再找硬件有没有超标设计。

网友C:
注意上电时序,可能是和ISP冲突了导致程序被误清。

网友A:
;P说到程序丢失,第一时间想到了STC,,,,
原来是ST....

网友D:
程序丢失的可能性很小,可以校验一下程序,看是否还在。
十有**是代码中的BUG,确认下程序是否在工作,可能是程序已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