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LED点阵屏的请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2011-10-12):
本人想做个LED显示的东西,上面主要是数字和两个简单的图形,要用LED点阵来实现,但不知那个LED点阵上的那塑料壳从哪儿买?叫什么名称。还有,这个是自己来做还是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用来改。

网友A:
有现成的LED点阵模块卖,8*8点阵居多,亦有其它规格,各种颜色均有。

网友B:
自己拿LED焊吧想焊多少X多少自己决定,焊完,找快黑色塑料板打孔,露出LED即可 关键是IO口驱动是否够用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好

网友D:
这个还是去买成品吧,LED阵列已经是标准件了。

楼主:
我也是想买成品,但没找到合适的,所以想自己做。
本想自己画图做成各种图形,但发现,LED如果没有外面那个点阵罩它的显示效果就不好,有些散光的感觉,所以还是应该加上这个点阵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