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播

楼主(2011-10-12):
有个很菜的问题想不通,信号通过天线四面八方发射信号,在传播中有直达信号,也有散射信号,这些信号到达接收端的时候,严格来讲不会是同时到达的。接收机那里是怎么处理这些信号的呢?是只接收一次,还是多次?还是优先接收直达信号?这些信号合成在一起会造成什么影响?

请高手指教,我水平太低。

网友A:
这种现象叫做“传输多经”,会影响信号质量的,使用外接天线的电视在遇到传输多经时可能发生重影影响观看就是其典型的负面影响现象,严重的传输多经会大大降低有效通讯距离,极端时甚至会使信号失效。

网友B:
正常的是哪个先到接受先那个呀!至于多个信号叠加,肯定影响效果

网友C:
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定向性较好的天线接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