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sp电源的问题 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1-10-12):
如图 小弟把ps2的1,2通过短接帽短接后 通过5vdc供电 ps1为带锁开关 板子上的除了这部分电路其他器件都没有焊 开关打开时花圈处的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呀? 小弟用万用表测了下就是5V 但没想通为什么?!开关断开时红圈点的电压不应是0V吗?

网友A:
开关没弄对吧,是不是有方向的,焊的有问题。找个没焊的开关仔细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检查过了 是对的 我把其他器件焊上之后 开关不开的话那红圈处几乎就是0V了 搞不懂

网友A:
呵呵,真邪门。你那个B1是什么型号的,是磁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磁珠 是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实际板子上就直接焊了起来 没焊这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