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我买了一块AVR开发板,上面有LCD1602和12864的接口。
一共20个插针,12864和1602公用。
我在网上买了一块1602,上面只有16个孔,不好直接往上插。
我想,不如弄一些杜邦线和排针,杜邦线一头插在板子的插针上,
用排针穿过1602的管脚孔,露出来的针头插在杜邦线的另一头。
这个主意怎么样?高手给参谋参谋。谢谢!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啦?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A:
没玩过单片机的路过。
帮不了你。

楼主:
玩过单片机的都上哪去了?这不是侃单片机的论坛吗?

楼主:
分都送不出去了!

网友B:
干脆直接焊一排针座在1602上

网友C:
应该没问题的。lcd上面传输的信号频率不是蛮高。干扰一般蛮小的。

网友D:
1602,我一直是用4条数据线,加三条控制线,共7个IO

网友E:
我是杜邦线和面包板线(两头尖)配合使用 你这种情况很好解决 就是线乱点 你说的方法 排针背面有点短吧 连接不可靠吧

网友F:
这两个基本链接都一样,就是12864比1602多了几个角,但是这几个脚基本不用控制
前十四位都一样,就是1602的最后两位连在12864的最后两位上就行了
最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G(2012-03-16):
一样的问题

网友H:
数据和输入输出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I:
单片机学的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