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oid是干吗用的?

楼主(2011-10-12):
centroid是干嘛用

网友A:
你是在滑条方面看到的这个词,对吧,滑条用的是质心算法。
为了确定手指在滑条的确切位置,需要一个方法(就叫做质心计算法)来检测。这是因为当手指放置在滑条上时,它触摸到了多个传感器。根据手指覆盖的传感器区域,通过计算质心传感器可以计算手指的确切位置,其具有最高响应。举例来说,如果1传感器有最大响应,那么用于质心计算的传感器有0、1和2传感器;同样地,如果传感器0有最大响应,那么只会考虑0和1传感器。

楼主:
哦,,明白。。谢了。

网友B:
质心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