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滤波器相位延时问题

楼主(2011-10-12):
1.输入正弦波,用模拟滤波器滤除高频信号,发现有相位延迟,怎样才能补偿掉?
2.输入不同频率,延时还不同,所以补偿方法还要针对不同频率都不要有延迟。

网友A:
无法补偿。
这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A:
有一种电路叫全通滤波器,信号通过后幅度不变,但产生相移,且频率不同相移不同。
所以,楼主希望做到的第2点,办不到。

网友B:
确实是办不到的事,如果系统中存在处理器,可以用软件算法来做补偿。

楼主:
有一种电路叫全通滤波器,信号通过后幅度不变,但产生相移,且频率不同相移不同。
所以,楼主希望做到的第2点,办不到。
引用 网友A:

模拟滤波器有没有办法设计出零延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种零延迟滤波器,maychang老师知道效果如何吗?

网友C:
to LZ:

滤波器必定有相移,因为其存在电抗。虽然稳态可能看到“同相”,但已经是移了一个或几个360度了。

网友A:
6楼:
不知道“零延迟滤波器”,更不知道“效果”。

网友D:
既然是模拟滤波器,必然会存在电容或者电感,而根据阻抗的定义,则必然会有相移。

楼主:
既然是模拟滤波器,必然会存在电容或者电感,而根据阻抗的定义,则必然会有相移。
引用 网友D:

嗯,所以才说是补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要去补偿,这里的零相移其实是补偿之后的说法

楼主:
有没有数学强悍的人能对滤波器说明一下模型,延迟函数及补偿思路~
模拟补偿不行,来数字补偿,我们大家探讨下这个补偿问题 !

网友A:
12楼:
没有那个必要吧?

楼主:
这个根据应用背景,还是有必要的,网上搜可以看到不少做学术的在研究

楼主:
不光是消除,减小延迟都能有不少实际应用,maychang老师觉得呢?

网友A:
16楼:
我自觉不配做学术,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实际应用。

网友E:
16楼:
我自觉不配做学术,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实际应用。
引用 网友A:

哈哈,maychang老师被逼无奈,说了句大实话。

电工,是当好工程师就好了,那些做学问的,叫科学家。

网友F:
对于确定的不变的频率 可以做到相移为零

楼主:
对于确定的不变的频率 可以做到相移为零
引用 网友F:

怎么做?原理?

网友G:
对于第二条,保证模拟滤波器的群延迟相同,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啊,群延时不要太大,这个也是不错的!

网友A:
21楼:
我在3楼已经说过了,没有看见?

网友H:
如果要滤掉的信号频率比有效信号频率高几个数量级,那么滤波产生的相移可以被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H:
zjp8683463说得很好啊,先赞一个!
但是有时实际情况会有所限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