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Sprtan3an---why is the internal flash programing time so long?

楼主(2011-10-12):
(无正文)

楼主:
答:
关于FPGA的上电配置模式,主要有下面四种,他们基本上和烧写速度对应:
JTAG or Boundary-Scan Mode:
         最常见模式,速度由TCK决定. 下载速度比较快,比如XCF04(4M bits),编程时间应该在10s以下。
SelectMAP/Slave-Parallel Modes:
        Spartan3只能用Slave-Parallel Modes。这是下载速度最快的,因为是并行的。用在对FPGA上电加载时间有限制的场合。
Master-Serial Mode:
        常见模式,比如SPI主串。这种模式的FPGA下载比较慢,因为存在JTAG转SPI烧写PROM的过程。AN的芯片下载的速度和这种模式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Slave-Serial Mode:
       经常用在使用外部的cpu,fpga等其他器件加载的场合。所以没有对应的PROM.

楼主:
片外的芯片配置几秒钟的是JTAG模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AN也使用这种模式下载,速度是一样的。这个速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在iMPCT里,output-》cable setup里面设置。

楼主:
2.        AN里面的PROM比在外部挂PROM要大2.5倍的容量。因为AN里面有可以放两套FPGA 的MCS文件+数据存储器,比如700AN的内部PROM。这个也会增加烧写时间。

楼主:
3.         AN 芯片内部PROM的编程,需要调用SPI_ACCESS模块,把JTAG的信号转到SPI总线,进行烧写。这个转换过程导致了烧写速度慢了。但是程序烧写PROM之后,FPGA的上电配置时间是ms级的。

楼主:
另外,AN芯片的内部flash可以放参数数据,multiboot程序等,非常爽。
到目前为止,在中低端应用,AN芯片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

网友A:
呵呵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