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信号的路径问题

楼主(2011-10-12):
任何信号都存在回流路径,并且回流的路径应该是阻抗最小的回路,那对于双层PCB板来说,由于地敷铜的原因,一般都会以地作为回流路径?并且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的回流路径有啥区别?

网友A:
一般都会以地作为回流路径?

通常如此,但也有例外。

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的回流路径有啥区别?

低频信号按静场方式,即所谓的“阻抗最小的回路”。高频信号则复杂的多,为简化处理,技术上采用传输线来构建其“回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在贴中所说的高频和低频其实是指信号是KHZ级别的,还是MHZ级别的,在技术上不做特殊处理的话,都应该按照楼上所说的按照静场方式来处理,即回路信号都按照阻抗最小的回路。

网友A:
to 3L:

原则上,线路长度为信号波长(最高谐波波长)的十分之一以下的,可以视为“静场”;否则,许考虑“传输线”。

楼主:
那很常见的时钟方波信号,如何来确定他的最高谐波波长?

网友A:
to 5L:

频谱分析。

楼主:
理想方波的傅立叶展开是基波加各次谐波直至无穷,按照这样的说法,最高谐波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B:
7楼:
“按照这样的说法,最高谐波应该是无穷大?”
是的。
所以理想方波不存在。

楼主:
那如何来理解四楼的回答
原则上,线路长度为信号波长(最高谐波波长)的十分之一以下的,可以视为“静场”;否则,许考虑“传输线”。

网友A:
to 7L:

理想方波的非零高次谐波可以到无穷大,但其幅值会逐渐减小至某个可以忽略的值。现实中的“方波”由于系统带宽限制在通带以外基本就没有什么了。具体可通过频谱分析仪观察和测量。

网友B:
9楼:
现实中的“方波”并不是绝对方,能够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即可。这样的“方波”当然非常高次的谐波可以忽略。

楼主:
嗯,谢谢10楼的回答,能不能这样简单的理解,对于信号来说,可以根据单片机能识别出该信号的最小幅值来确定相应的高次谐波,并以该谐波作为分析的最高次谐波。

网友A:
to 12L:

不是这么看的,一般认为谐波幅度为基波的十分之一便可忽略。当然,严格的话则要求可忽略的谐波幅度更低些。

网友C:
???,高频的信号回流的路径不是沿着最小感抗路径嘛

楼主:
回楼上,感抗和容抗统称电抗,电阻和电抗又合称阻抗。应该说信号都是按照最小阻抗回路返回的!

网友D:
我觉得就像人一样,那里省力,它就怎么回去.
高频时,电感带来的阻抗大,而低频时,更多的是电阻负载带来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