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谐振

楼主(2011-10-12):
电容谐振和提供电流的能力有什么联系

网友A:
re LZ:

现实中的电容其实是等效于电容和电感的串联,通常选谐振点接近所要旁路的噪声频率。在此谐振点上,去藕电容可以提供最小的对地阻抗。

网友B:
即使不谈谐振,如果是高频电流的话,电容容值大了,高频电流也被抑制了。

网友A:
即使不谈谐振,如果是高频电流的话,电容容值大了,高频电流也被抑制了。
引用 网友B:

这未必,若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ESL)较大的话,情况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