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场效应管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JFET管,Vgs小于0 时候才能处于放大信号 工作状态,同时VDS也得大于0.
模电书上也说了 为了保证正常工作,VGS也得小于0才可以。
1、但下图中,我输入信号为正弦波,而且正弦波幅值一直让其处于大于0,这样的信号输入进去,按道理应该是电路输出端不能输出正弦波信号吧? 而且更不能放大信号。

可是我仿真了下,却可以输出信号,而且还能放大, 是怎么回事?

这个简单电路,仿真软件会出错吗

2、还有个问题,我这个图是正确的放大电路吗?我这个图和书上的不一样,书上的很标准,源极有个电阻,删级到地也有个电阻,保证了VGS小于0 ,处于放大状态。

楼主(2011-10-12):
N沟道JFET的耗尽层加正向电压会怎么样? 也就是Vgs加正电压 ,管子会如何工作?

楼主:
像N沟道JFET这样的管子,栅极输入必须是负信号对吧(源极接地的前提下)?
我今天再搭下实际的电路试下
我上面的电路图 是正确的吧? 能起到放大作用不?

网友A:
to 4L:

看不出正确与否,因为不知Vi的偏置情况。最好还是按照书上的例子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