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最小系统,学习中……

楼主(2011-10-12):
我节前在网上淘了份51配件,用了两个晚上得时间手焊了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点亮了LCD,程序是拷贝别人的并稍微做了下修改,系统取源于PC,红色是电源指示灯,还加了两个脚座,上面的数码管还没投入焊接,在此鼓励一下自己,继续努力,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最小系统我只用了底座和晶振,居然也能跑。。

下载程序芯片我也自己焊了个,用了:2个电容,1个MAX232, 1个晶振, 1底座, 1串口连接口(就是插电脑的)。试了下,下载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建议画PCB  呵呵,。。。。。一举两得啊

网友C:
欢迎新秀!

网友D:
自己画PCB比较好!感受一下画图……

网友E:
做的不错!给你看看我们做的单片机开发板吧!!!

网友F:
肯动手实践是成功的第一步,比那些成天抱着各种单片机速成、大全之类资料却连一个屁大程序都写不出来的强几十倍。

网友G:
实践出真知,不错,我当初也是焊最小系统到智能小车的

网友H:
继续努力

网友I:
学习了,谢谢!

管道防爆阻火器

网友J:
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K(2011-12-27):
我想做智能小车,但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