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V4 仿真状态数据问题

楼主(2011-10-13):
最近在仿真时,发现管脚状态发生了改变.但KEIL V4中 General purpose I/O 窗口下管脚的状态不即时反应. 必需关了该窗口后,然后再打开才能显示出当前的状态.  这个是软件问题吗,还是有相关的设置可以让其即时反应状态的.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还有变量值显示不对,但是实际执行是对的

网友B:
的确有这个问题, 我估计是因为数据很大, 即使显示将导致 JTAG 大量的数据传递, 也许会影响处理器的工作.
所以不得已,  JTAG 只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更新.

另外, 教你个小技巧, 不是必须重新打开窗口才更新的.
你可以双击 IO 口的数据(到选中可以作修改的状态), 然后不做修改,直接点别的地方, 就可以引起一次窗口数据的更新

楼主:
点击IO格,会刷新信号.  多谢.

楼主:
我刚还想看看currect logic analyzer signals不能不实时显示, 却发现连格式都不会写. 与C51的不一样了, C51时,直接写P1,P2 等就可以了. STM32关于管脚信号描述是什么? 我试过PA,PB, 及GPIOA 等都不可以.

楼主:
多谢, 非常有用. 开启模拟后, 在Symbols --> peripheral Register 中包含可用的格式. 直接拖上去就可以了.
只是不能连接开发板来仿真, 只能模拟.

网友C(2013-04-20):
最新版4.70死都找不到Symbols --> peripheral Regi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