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非线性度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小弟菜鸟,恳请前辈们解答。
假设一个器件的非线性度比如是600ppm,输入电压的范围是0到10v,输出=输入 乘以 1。假如我输入5v的电压,则输出会在5v上下6mv的范围内。我想问:如果进行多次重复测量,这个偏离(输出实际值减去输出理想值)是稳定的,还是会随机变化,或者以某种规律变化?

网友A:
多次测量是否稳定不是非线性决定的,而是器件的重复性决定的。

网友B:
re LZ:

“非线性度”(也有称线性度)是器件的固有特性(非随机量),所以进行多次重复测量得到的也还是同一值。至于“上下偏差”,那是对于此同类器件线性度的统一表述(取最大上下偏差),而对于某个特定器件而言则是其范围内的某个值。

网友C:
lz可以百度一下什么叫非线性误差。

网友D:
我看楼主的意思是个偏差的问题.
除了固定偏差, 还有时间漂移, 温度漂移等变化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