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串口操作时间长了之后连不上

楼主(2011-10-13):
请教各位大侠:
     现在我有一设备,用PC软件通过串口来通讯,PC定时下发查询状态命令下去,嵌入式设备应答相应指令。开始一切正常,但时间长了,几个小时?之后,串口通讯就断开了。
    用串口调试助手来试,此时串口也连不通的。
    开始以为是USB转串口线有问题,但换了电脑之后直接用串口线连,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现在怀疑可能是嵌入式软件的通信机制有问题(嵌入式软件不是我弄的),不知思路是否正确,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A:
一般默认50ms没有数据就自动关闭串口.解决办法是在程序中检测,超时没有数据来就从新打开串口.

楼主:
2# XZL 我手动关闭串口后再打开,还是不能通讯的额,换用串口助手发消息下去也是一样。只有把硬件重启后,通讯才恢复正常的。

网友B:
一般默认50ms没有数据就自动关闭串口.解决办法是在程序中检测,超时没有数据来就从新打开串口.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B:
2# XZL 我手动关闭串口后再打开,还是不能通讯的额,换用串口助手发消息下去也是一样。只有把硬件重启后,通讯才恢复正常的。
引用 楼主:

你重启的是哪个?PC还是终端?前者说明是线路干扰问题,特别是地线上的干扰,要做隔离,后者则说明是终端设计问题,软件、硬件的原因都有可能。

楼主:
5# chunyang 谢谢chunyang大侠,我只是重启硬件就通讯正常了,以前同样的硬件也有频繁发送通讯的软件版本,但没发现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C:
"我只是重启硬件就通讯正常了",应该是你的硬件端的软件出了问题,以前没有发生,说明你以前没有全面测试!

网友B:
那么楼主应该改进你的系统设计,包括软件和硬件。

网友D:
串口通讯就断开了?是啥意思,是不是没有响应,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增加一个监听串口,看看是没有发出还是没有应答!识别是哪边的问题再处理!

网友E:
重启刷新试试看,因该是设置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F:
单片机软件BUG 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