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非门元器件原理图怎么画,大家来教下

楼主(2011-10-13):
就是那种要先画一个IC,比方74LS14,然后各非门要按PART1  PART2,PART3......组成一个IC的那种  怎么画元器件呀,要注意什么,改哪些参数
单画的非门符号怎么与那IC结合在一起,那IC的引脚是否还要标网络等等问题,朋友如果有时间截几个图更好,谢谢了啊

网友A:
74LS14 在库里有, 直接用就是了.

其实 protel 不规定画法, 就是说, 只有符合它的引脚规定, 其他的形状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自己能看懂就行.
当然为了方便交流, 尽量按规范来画

楼主:
楼上,说清楚点,现在我就是要画74LS14是非门IC,我要按要求把要用的两个非门单独画出来,我知道是要画PART1,PART2,可是不知道具体要注意哪些,那个IC图引脚还要不要改什么参数,两个非门要改什么参数,由于我手边没教材,大家帮下,说清楚点最好给个图, 谢谢了

楼主:
来个朋友说清楚点我把贴给结了

网友B:
书上都 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