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70℃下**实验问题?

楼主(2011-10-13):
我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二极管70℃下**测I/P变化图,I/V变化图。
试验设备:高低温试验机,光功率表,可调电阻器,二极管散热治具,万用表。
现在出现的问题:1.二极管出来的光为散射出来,用光功率表测时必须紧挨出光孔。
                      2.光功率表不能放入试验机内,无法测得光功率。
                       3.试验机有一个孔,光可以从**出。有考虑在二极管前设一个聚光镜,但70度时,聚光镜的透射率,二极管的光功率都发生了变化。
                            如何在已有设备的条件下,测得所需数据?

网友A:
可以考虑将激光管管脚密封后靠水浴加热来测试,水的比热容较大,也方便使用温度计测量。

网友B:
用水不好,小日本的一个技巧是用硅油,硅油导热好才能保证温度的均匀!

网友C:
自制个光功率表吧,用PD直接做一个就是了。

楼主:
光功率表的测试头,能放在70℃下测试吗?对功率没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