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0db不是零,是人为规定的一个电平。
例如电话线路上规定600欧负载上有1mW功率为0db。

网友B:
0 dB即0 分贝(decibel)。
电学中分贝与放大倍数的转换关系为:
电压(电流)增益:AV(I)(dB)=20lg[Vo/Vi(Io/Ii)];
功率增益:  Ap(dB)=10lg(Po/Pi)
注意:这两种分贝定义时的公式不同。
参考资料
1、http://www.go-gddq.com/html/2007-02/411535.htm
2、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31.htm#4

网友C:
DB是相对单位,一定有一个参考值。
比如声音中的DB,其参考值是2*10-5Pa,即人耳刚好能听到的最小压强。
比如无线电功率中的dbm,是以1mW为参考值的。
而dbuV是以1uV为参考值的。
再比较通常说的幅频特性中的dB,插入损耗等的dB则是以输入信号为参考值。

网友D:
0dB是人为定义的一个比较基准,不同领域的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