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接近arm开发板,系统就死掉

楼主(2011-10-13):
做了一个arm11 开发板 有网口,usb,音频等接口,发现对讲机通话时如果距离开发板3厘米以下就会系统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开发板辐射抗扰度(RS)较差。
其实你可以到EMC实验室做一个RS测试看结果,因为通过对讲机靠近开发板的方式很难界定开发板真实的抗扰能力。
如果需要优化的话,需根据板子死掉的具体情况,可以对RESET、CLK等信号进行防护;对板子进行屏蔽。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怀疑板子的ESD也会出问题,呵呵

网友B:
1:看看你的系统RESET信号线是否太长?
2:外部时钟/数据口是否有抗干扰措施?

楼主:
声卡的reset 时钟和数据线挺长的有8厘米,加缓冲有效果吗?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开发板上应该有调试功能吧?
你可以查看系统日志之类的东东,看是运行到哪里出的问题。来具体改进某一模块或区域。
否则只能把板子上的reset和clk都先加防护看看整体有没有效果了。

楼主:
我在reset和 bitclock源端加了个匹配电阻100欧姆有用吗?

网友B:
是否有效果,要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