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1-10-13):
(无正文)

网友A:
光学镜片在常温时和在70摄氏度时的透射率变化很小,一般可以忽略。
但若镜片为塑料或其它不耐高温材料制成,是否可以在这么高温度下长期工作而不变形?

网友B:
如果是真正的光学镜片,不论是玻璃的还是树脂的都不会有你能查觉的变化。

楼主:
对于5mW等小光功率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C:
透光率在镜片做好了就基本确定了,受温度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弱发光源透射感觉比较暗,这和透光率不是一个概念,透光率是一般是一个比例值把,你这只能说明人眼分辨到了临界点了把

楼主:
玻璃镜片对测试影响不大,塑胶影响比较大了。在镜片大批量生产中,想把它的品质做的那么理想,现在不现实。

楼主:
这里的透射率是指:1个功在通过镜片后,其功与为通过镜片时的光功率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