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式充电(利用MOS或者晶体管)一定要用电感和二极管吗

楼主(2011-10-13):
是否可以省掉这两个器件?

楼主:
是否这样就没法快速充电了(关断的话无法续流充电了)外如果用5V adapter充3V镍氢的话我想没有电感应该不至于把电池充爆。

网友A:
非也,我自己设计的充电器,就是只用电容的开关电源.就是纹波大点,充电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没有二极管可能会有逆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