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噪音问题

楼主(2011-10-13):
第一次使用工控机,研华IPC-623机箱,一开机,风扇就开始运行,噪音非常大。想请教下,工控机的风扇是一直处于开启状态的,还是温度达到一定值后才会开启呢?如果想关闭风扇,该怎么做呢。。。。

网友A:
通常是常开的, 高档的电源, 风扇有根据温度开启和调速功能.
看样子你的是常开的.
风扇用来散热, 人为去关闭它,可能导致电源散热不畅, 过热乃至损坏.
不过可以换个好的风扇, 转轴里加油也可以改善噪声

楼主:
工控机,是新买来的。声音实在好大,以后还要在上面编程,调试板卡。长期坐在旁边实在受不了,而且感觉还影响旁边,挺郁闷。谢谢了,不知道您是做哪方面工作的,以后关于工控机的问题,还想多向您请教。